[技术] 高频开关电源双闭环反馈并联系统

楼主(2013-08-25):
前言
高频开关电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我国后,由于其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噪音低等优点,大量地进入我国邮电通讯。电力部门及其它领域,其发展迅速,市场潜力巨大,取代了许多传统的中小功率可控硅整流电源。而在传统的工矿企业,如电解电镀。电化。电火花。电池充电。水处理。热处理。焊接。冶炼等诸多领域,目前还在大量使用传统的可控硅整流电源,不符合国家环保节能的政策。目前市场上的单台高频开关电源功率受到器件的约束及其它因素的限制,难以在大功率(50KW以上)场合实用需要。为了把功率做大,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许多单台高频开关电源,将其输出简单并联,形成扩流输出。但这种方法有一个局限性,那就是并联后的系统只能是稳流输出,而不能适应稳压输出的应用场合。本文设计思想就是在上述简单并联后的基础上,再单独设计一个输出电压负反馈系统,利用电压反馈系统的输出来控制各台高频开关电源,形成双闭环反馈,从而达到并联系统的稳压输出。由于单台高频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众所周知,故以下着重从自动控制系统原理方面介绍并联系统的工作原理。
系统控制原理图
并联系统的自动控制原理如图1所示。

在自动控制电机直流调速系统中,有一种转速。电流双闭环反馈系统,又称串级系统。

外 环是转速反馈,内环是电流反馈。任何系统内外扰动或电网电流变化造成的转速变化,都能通过外环或内环的反馈系统调节,达到稳定的转速输出。本文正是基于此设计思想,设计了如图1的高频开关电源双闭环反馈并联自动控制系统。图中各台高频开关电源本身就是可以独立工作的,且内部形成电压或电流负反馈系统。并联系统电压反馈属于外环,内环由高频开关电源内部形成。这种并联系统之所以简单,就是在单**立工作的电源基础上,把输出端简单并联在一起。而输入端的给定 由外环统一加到各**立的高频开关电源。
图1中虚线框内1#、2#、……、N#为各台高频开关电源,其内部自动控制原理图简化为一阶系统比例积分环节,所以各台高频开关电源的稳流或稳压精度很高。图中它们工作在稳流状态下。

楼主:
系统工作设计原理
1 单台高频开关电源设计及总体框图
单台高频开关电源的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380V、50HZ
输出电压:DC 18V
输出电流:DC 800A
限流值:850A
限压值:18.5V
保护:过流保护、热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
转换效率:>80%
单台高频开关电源总体框图如图2所示。

整机电路可分为变换主回路和控制电路两大部分。交流380V电压经输入电源滤波器。输入直流整流滤波得到550V左右的直流电压,供给脉宽调制器,它有两组IGBT模块。高频变压器及输出整流滤波组成。

由PWM控制电路提供交变脉冲经驱动电路来控制IGBT模块的通断,将直流电压变换成交变的20KHZ脉冲电压,经高频变压器隔离变换成所需的电压,再经输出整流二极管全波整流,得到平均幅值为18V的直流电压。
控制电路由PWM控制电路。驱动电路。反馈取样电路。限流限压电路及辅助电源组成。
PWM 控制电路输出两路彼此相位差180度,并有一定死区的脉冲,经驱动电路放大,控制主回路IGBT模块的通断。为了得到稳定的输出电压或电流,对输出电压或 电流进行采样。反馈,与基准值比较。放大,控制PWM电路的脉冲宽度,调整IGBT的占空比来实现稳压或稳流。同时通过软启动。过流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及限压限流电路对电源本身实施保护措施。
单台高频开关电源构成一个电流负反馈控制系统,简称内环。自动控制原理如图3所示。

图3中采用了PI调节器的单闭环电流负反馈控制系统,既保证了动态稳定性,又能做到无静差,很好地解决了动。静态的矛盾。其调节原理:在电流给定值不变的情况下,当负载变动或电源内部原因造成了电源输出电流变动时,自动控制调节过程为:

通过以上的调节过程,可以保证单台高频开关电源输出稳定的电流。这样,把各个单独工作的高频开关电源输出并联在一起,且工作在稳流状态下,接受同一的电流给定值,就可保证各台高频开关电源输出同样大小的电流。
从而实现并联系统的扩流输出。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可靠性,还可根据系统的要求,增加N+1冗于设计。这种简单的组合在一起,当某台高频开关电源出现故障,可立即把其关电退出运行并断开输出连接,把备份的高频开关电源通电投入运行即可。从而把处理故障的时间减少到最小。
2 系统自动控制原理
双闭环并联系统自动控制原理如图4所示。

图4中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外增加了一个比例积分调节器,用来调节并联系统的电压。

把并联系统的输出电压反馈和并联系统给定值进行比较,其差值经信号放大,作为高频开关电源系统电流给定值,而高频开关电源系统根据不断变化的电流给定值来调节自身的输出电压,以此保证自身的输出电流根据给定值变化而变化。从而也保证了并联系统输出电压稳定。从闭环反馈的结构上看,电流调节环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内部是内环,电压调节环在外面称为外环。二者之间实行串级连接,即以电压调节器的输出作为电流调节器的输入,再用电流调节器的输出作为并联系统输出电压的控制,那么两种调节器作用就能互相配合,相辅相成了。这就形成电压。电流双闭环反馈控制系统。为了获得良好的静。动态性能,两个调节器一般都采用 PI调节器。
当由于负载扰动,造成了并联系统电压输出变动,则系统自动控制调节过程为:

上述电压调节过程可以保证并联系统在稳压工作状态下,输出电压稳定。若系统要工作在稳流状态下,只需通过系统内部的选择开关,把外环电压反馈单元关闭,直接把电压给定信号加到各台高频开关电源,由于各台高频开关电源本身工作在稳流状态下,从而可以保证并联系统的每台高频开关电源输出同等大小电流。

从动态稳定性上看,在设计过程 中,先把单台高频开关电源设计调整好,使之能稳定的输出额定电流。然后把各台并联连接在一起,加上电压反馈外环,再按系统设计要求并调整外环,使系统输出电压保持稳定。需要注意的是:内环根据其设计指标要逐一开启和外环连调,等所有的内环调整好后,再把所有内环开启,与外环一同调节系统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楼主:
实验与结论
应用以上原理,制作了一台组合式并联的72KW高频开关电源。具体参数为:AC380V±10%,稳压输出18VDC,限流电流4100ADC;稳流输出4000ADC,限压电压18.5VDC。该并联系统由五台单独的高频开关电源并联组合,每台高频开关电源都输出同等的800A/18V。系统在稳压工作时,即使输出短路也能限流在4100A稳定工作,稳流工作时,输出端开路能实现限压而稳定工作。若为了提高并联系统的可靠性,还可增加一台备份。该电源在电镀行业镀铬工艺中现场运行已有近两年,基本上达到了设计要求,用户反应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