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火线取电的话电表会不会转?

楼主(2013-08-25):
见上图,常规电源的电流流向是,电流从正极出发,经负载流到电源负极,再从电源负极流到电源正极,再从正极出发,如此往复。在这个电路中,绿色的是限流电阻,左正右负,接入负载之后,电流是从负载流到负极?还是流到220V地?还是两者都有?这个电路中,负载能工作吗?电表会转吗?或者是会转的慢一些吗?

楼主:
还有,这种接法,限流电阻两端电压是不是仍为220v?

网友A:
串并联都糊涂了?

网友B:
这个接法限流电阻两端是220V,但是这个接法不知道有什么用,一般是和负载串联的

楼主:
此贴已结。。。。。。

网友:
高电势向低电势流嘛

网友C:
LZ大脑瞬间短路了。

网友D:
电表会转,负载不工作的时候耗电量很小,所以电表转的很慢

网友E:
会爆炸,相当于把电池并联在220V电源两端了。

网友F:
楼主人才 这是什么软件
??

网友G:
限流电阻不能和负载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