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ucgui彩屏刷新速度慢

楼主(2013-08-25):
小弟最近在stm32f103zet6上移植ucos+ucgui,移植后发现按电源键开机后,彩屏刷新速度很慢,但是只要按一下复位键,彩屏刷新速度变正常,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还请个位大神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给个答复

网友A:
“按电源键开机后,彩屏刷新速度很慢”
估计是因为系统主频 不正常,比预计的要低。建议修改代码,把系统时钟通过MCO引脚输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的响应速度跟不上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网友C:
按下电源键开机刷屏慢,说明板子供电电源在按下电源键一段时间内供电不稳定,造成芯片主频不能倍频成功或者晶振起振不稳定。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的主函数为:
int main(void)
{
  BSP_Init();
  OSInit();
  OSTaskCreate(Task_Start,(void*)0,&STARTUP_Task_Stk[TASK_STARTUP_STK_SIZE-1],TASK_STARTUP_PRIO);
  OSStart();
  return 0;
}
在BSP_Init()中
void BSP_Init(void)
{
  SystemInit();//配置系统时钟为72MHz,APB1时钟为36MHz,APB2时钟为72MHz
  SysTick_Init();//初始化Systick定时器
  ili9320_Initializtion();
  GUI_Init();//ucgui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
由于添加了许多外设时钟开启和初始化语句,导致开机彩屏刷新速度过慢,我把
ili9320_Initializtion();
  GUI_Init();//ucgui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这些命令新建了一个任务,放到该任务中,更改后的BSP.c为:
void BSP_Init(void)
{
  SystemInit();//配置系统时钟为72MHz,APB1时钟为36MHz,APB2时钟为72MHz
  SysTick_Init();//初始化Systick定时器
}
重新编译下载到板子上,彩屏刷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