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的软仿真效果 太差劲了

楼主(2013-08-25):
M0516的软仿真效果 太差劲了

网友A:
软件仿真keil看工具支持程度。 nulink ICE那么便宜基本都送的。软件仿真用的也不多叻

楼主:
各有利弊吧  软仿也有软防的好处。

网友B:
就一句话?

网友C:
仿真仿真,永远是仿而不真。有硬件仿真足够了。硬件平台足够便宜了。而且做这个M0,单片机,基本是硬件为主,没有那个软件能完全真实的模拟出来真实硬件环境和情况。能硬件仿真,已经足够了。有半主机调试,已经够用了。

楼主:
对了 M0516 可以实现半主机么 我实验了很久 也搞不定呢

网友C:
当然可以 、就开两个宏定义 。启动代码中的 SEMIHOSTED 和C文件中的 DEBUG_ENABLE_SEMIHOST

楼主:
我太笨 看不明白   启动代码 怎么设置啊    C文件 哪个C文件啊  呵呵 不要笑话我啊

楼主:
最好 您给写出来  呵呵

网友A:
9G 已经告诉你 就改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到BSP代码里面 找到这两个 SEMIHOSTED DEBUG_ENABLE_SEMIHOST
看注释也有了。

#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   /* To enable semihosted. !!!The SEMIHOSTED of startup_NUC1xx.s must be {TRUE} */
SEMIHOSTED       SETL    {TRUE}

楼主:
呵呵 我用的REG方式 .S文件里面没有  SEMIHOSTED        这个单词

楼主:
呵呵 估计 我不会把99哥哥给气死吧

楼主:
我用的还是2009版本的  所以找不到 刚才下了最新版的  找到了 感谢两为牛哥  我先研究一下半主机 能带来什么好处 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还是2009版本的  所以找不到 刚才下了最新版的  找到了 感谢两为牛哥  我先研究一下半主机 能带来什 ...

半主机,可以用  通过  KEIL直接看到打印  printf 的信息,像串行口一样方便

网友C:
半主机是相当于CPU是半个主机。可以 用终端登陆访问 。也可以 把信息显示回放到终端。其实就是用调试方法把PRINTF或者说PUTCHAR的内容透过仿真器传到PC的IDE中的串口监控终端上。,也能把监控终端的内容过到CPU中用GETCHAR接收。至于你说的用寄存器模式我,我不好说,因为我不会那么用。寄存器模式不适合我这种又笨又懒的人。

网友E(2013-12-22):
其实,不论哪款单片机,仿真并不能代表实际情况,只能作为一个参考,9G说的很对,仿真仿真,只防不真,一块板子也值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