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642芯片有关问题

楼主(2013-08-25):
我在使用DM642这款芯片,想要实现读指针与写指针的同步,这样才能使得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我们所做的项目中读指针是通过网络来完成的,但测试后发现,写的速度比读要快,造成有些数据读出来时对的,有些就会产生错误,所以能不能请教大神,告诉我使用何种办法能够实现读写速度一致

网友A:
写的速度比读要快,可能是由于网络延迟造成的,可以使用多线程控制,一个控制读,一个控制写,虽然不能做到绝对同步,但线程同步会改善很多~

网友B:
可以先按照楼上的建议试试

网友C:
或者是网络不稳定,或者是后台软件或运行软件占用系统内存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