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80管脚的28035有两个SPIB的呢

楼主(2013-08-25):
如题,有两套SPIB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啊,而且实际用的时候怎么配置呢??

网友A:
不是两个SPIB,硬件上是只有一个的。这样做是为了使用更加灵活。

按管脚定义,选择某端口输出就行了

网友B:
刚刚接触这个芯片,也没找到一套系统的学习资料,只好边学习边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