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里面,我有几个不解

楼主(2013-08-25):
在TMS320f2808的定时器这个程序里面,我有几个不解:
第一,在进入中断之前,为什么没有这条代码: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1; 因为dsp复位之后ACK寄存器是1,必须写1清零,才能相应P定时器中断;
第二,在进入中断之后,为什么没有清除标志位的代码: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 // 写1清0
第三,我还想扩展问一下,看门狗定时器有标志位吗?

网友A:
1、进入之前要是有这行代码,等于把事件清除了,以后就进入不了中断了。
2、PIE中断和定时中断是不一样的。
3、多读手册,你就是高手。

网友B:
没什么比阅读手册更值得强调的事了–仅仅通过阅读手册你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特别是有关字符串和数组有关的函数。就在这些函数里面包括许多有用的功能,如果你仔细阅读手册,你会经常发现在以往的项目开发过程中,很多时候你在“重复发明轮子”,而实际上你只需要一个核心函数就可以完成相应的功能。手册是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