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牛人指点~2407程序烧写进FLASH后不执行问题

楼主(2013-08-25):
我在仿真的时候能正确执行,但是一下载到FLASH里就不执行了,我的程序很简单,就是控制IO口让发光二极管点亮熄灭~

这是我的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0h,length=40h

PVECS: origin=40h,length=70h

PROG: origin=0b0h,length=7F50h

PAGE 1: MMRS: origin=0h,length=5Fh

B2: origin=60h,length=20h

B0: origin=0200h,length=100h

B1: origin=0300h,length=100h

SARAM: origin=0800h,length=800h

ext: origin=8000h,length=8000h

}

SECTIONS

{

.reset :{} >VECS PAGE 0

.vectors :{} >VECS PAGE 0

.pvecs: :{} >PVECS PAGE 0

.text :{} >PROG PAGE 0

.cinit :{} >PROG PAGE 0

.heap :{} >B1 PAGE 1

.bss :{} >SARAM PAGE 1

.data :{} >B1 PAGE 1

.con :{} >B0 PAGE 1

.const :{} >SARAM PAGE 1

.stack :{} >SARAM PAGE 1

}

请高手帮我看看是那的问题,谢谢!!!

网友A:
PVECS从44H开始,否则容易加密.

网友B:
看看这里的分享  你可以将flash中的调到RAM中运行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网友C:
程序在ROM和FLASH中运行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不过本人不是太清楚,帮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