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用来开根号???

楼主(2013-08-25):
(无正文)

网友A:
连除法指令都没有,还能开方?
开方,得写一个函数了.也许 C 库中有这样的函数吧.

网友B:
这个肯定在指令里面是没有的   你可以添加math.h库
然后进行运算

网友C:
恐怕得自己写一个函数了.你的被开方数应该是正整数吧?否则可要有的麻烦了。

网友D:
添加 math.h

网友E:
直接使用math库,调用就行的。

网友F:
数学函数都在头文件math.h中被申明,只要连接库C-LIB,程序开头包含头文件math.h,就可以用直接调用其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