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实现声音引导系统

楼主(2013-08-25):
我和一同学在做09年全国电设的声音引导系统的小车,现在手里有一辆430的车,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希望各路大神可以指教一二,有资料更感谢啦!

网友A:
可以先从小车驱动电机方面去入手。

看看小车是用什么方法驱动前进的。如果是直流电机一般是做了驱动的的,然后就是用PWM控制速度了。

然后肯定是要好好研究下430的外设什么的了。
加油哦

网友B:
09年电设,什么意思?不过该项目的重点就是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的控制

网友C:
1.先让小车动起来
2.让小车按一定的轨迹运动
3.用声音引导模块获取信息让小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