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20V交流电AD数据如何计算平均值?

楼主(2013-08-25):
        各位,请教一下,我现在用互感器检测到交流电的AD值(移相触发后的正弦波,不是完整的正弦波),如果计算有效值,可以用均方根的方式计算,但是平均值有没有办法根据获取到的AD值计算出来呢。如果说改硬件,AC变DC再检测这个方案的话,是没法实现,硬件是没法改的了,已经定死。因为好多人的数字万用表都是测量平均值,只有用比较好的数字万用表才能测有效值,需要将平均值也计算出来。:Q
        难道还是说,直接算平均值就是?

网友A:
一般用先硬件处理成直流,不管是平均值还是R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先硬件处理成直流,不管是平均值还是RMS

RMS用硬件处理成直流后,当不是理想正弦波时,测量值和真实值可能会差的很大。

如果想做高质量的RMS测量,还是直接交流采样后均方根比较妥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MS用硬件处理成直流后,当不是理想正弦波时,测量值和真实值可能会差的很大。

如果想做高质量的RMS测量 ...

人家专门的RMS IC做的,精度一般在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专门的RMS IC做的,精度一般在0.3%

是有这样的芯片,但那也是直接交流采样后均方根的,只不过是用芯片自动完成测量和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这样的芯片,但那也是直接交流采样后均方根的,只不过是用芯片自动完成测量和计算了。 ...

怎么就变成讨论有效值的问题呢

网友C:
关键看你的指标,要求不高,直接测直流电压再换算。

网友D:
不管是平均还是有效,都可以软件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平均还是有效,都可以软件处理的

平均值该怎么计算,我不理解AD检测波形怎么计算,才能和AC-DC这种方式检测的结果对应

网友D:
可以设置一个中点,最好能用截止频率很低的数字高通滤波来稳定在这个中点上(等效于硬件电容隔离),然后计算出ADC的正负(等效精密整流),然后用数字低通滤波计算平均值(等效于硬件RC滤波)。有效值计算的处理也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置一个中点,最好能用截止频率很低的数字高通滤波来稳定在这个中点上(等效于硬件电容隔离),然后计 ...

数字低通滤波计算平均值  这个能指点一下吗,完全没接触过,无从下手

网友E(2015-09-28):
大神,能问下交流电压表的校准程序该怎么写吗?无从下手

网友F(2017-03-05):
我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