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一个负电压稳压器?

楼主(2013-08-26):
(无正文)

网友A:
一定要用线性稳压芯片的话,在7915上串联一支稳压二极管。
输入输出电压相差很大,最好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B:
这个要用DC/DC电路吧,要不效率太低了些
但是这个电压级别的DC/DC好象也不好找,因为对这么高的电压来说,一般用隔离变换的较多,所以没什么厂家会生产这个电压的DC/DC变换器,负压 的就更少了

网友C:
50多V的压差,线性稳压芯片的耐压和发热等都是问题,最好直接DCDC

网友C:
电池供电更要注意,电池电能很快就消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