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指点减法电路的原理和计算方法

楼主(2013-08-26):
求一个输出=输入1-2*输入2的减法电路原理和求外围电阻计算方法.实在是没搞懂.

网友A:
用叠加定理,先算同相,在算反相,让后相加。就得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叠加定理,先算同相,在算反相,让后相加。就得出了

我不是搞电工是机械的,对电子不熟啊,兄弟可否明示?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搞电工是机械的,对电子不熟啊,兄弟可否明示?谢了!

你是搞电子的,老老实实吧

网友:
加减运算电路。可按如下连接:

网友C:
看模电吧;P

网友:
看书或查资料,书上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D:
童诗白的模电书,,必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搞电子的,老老实实吧

我真是做机械的,技校维修钳工.真的是不会理论求讲解来的.
我是看由下面这个用来测PT100的电路,对着书根本看不懂是怎么计算的,求问运放是差分方式吗?如果线电阻R23减小到接近为0但不是0还是差分方式吗?运放挂了那么多电阻要怎么计算啊???

网友E:
楼主机械搞电子这是哪跟哪啊,姑娘上轿头一回吧

如果不行就用虚短虚断结合KCL,KVL方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机械搞电子这是哪跟哪啊,姑娘上轿头一回吧

如果不行就用虚短虚断结合KCL,KVL方程来, ...

关键是技校的数学也就大概相当于学到了高中,实际上学的比高中数学还要简单很多,技校侧重的是实际操作技能.
很想听讲解分析怎么计算.串多了电阻后真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楼主:
比不得你们科班出生的一看就明白啊,各位兄弟别打击咱了,给讲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