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上LDO的疑问

楼主(2013-08-26):
各位大牛好,前端时间做了个手持设备,使用单节锂电池供电,选用了TI的TLV70033这颗LDO(输出3.3V)。
设备平时关机时其实是一直处于待机状态,结果有次拿出电池发现只有3.1V,才意识到原来输入低于输出时也是耗电的。又看了下规格书,果然,输入低于设定的输出时,LDO相当于导线直接连通输入和输出,所以一直耗电。
由于系统在2.7V下也能正常工作,所以如果放任不管,则电池会放电至两点几伏直至1、不能给单片机提供正常工作电压,或者2、电池自己保护,才会真正关机,但这样会导致电池会放电过深。于是想加个对策,使得电池电压低于3.5V就不再耗电了,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A:
电压检测 驱动个比较器 驱动个mos管
看看HT7033A R3111x35xx 可以直接驱动mos管的

网友B:
加个mos呗

网友C:
MOS 管不好, 因为里面也有个反向二极管的.

网友D:
使用一个带CE(enable) pin的LDO。
同时使用一个电压检测。
当Dc in低于电压检测电压时,电压检测输出低电平。此时,LDO的 CE pin接收到低电平信号,LDO关断。
这样就可以了。不用MOS的。
XC6234+XC61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