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语言和汇编混编的问题

楼主(2013-08-26):
小弟我刚参与单片机开发的工作,想用C语言做主体。汇编编写一段函数模块。为什么我用的HI-TECH编译器按照C语言里混编汇编的
#asm
……
#endasm这样编写,其他地方都是按照C语言那样来的,编译各种通不过,似乎这段汇编编译器根本不认。哪位大神帮帮我啊,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要搞清楚:编译通不过是不识别宏指令还是内部的汇编代码通不过编译。

区别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在宏指令内部就放一个空指令,然后编译看看是否能通过,如果能通过,那你就要检查其内部的那些汇编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搞清楚:编译通不过是不识别宏指令还是内部的汇编代码通不过编译。

区别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在宏指令内部 ...

编译显示内部汇编寄存器都没定义。我的指令都是很基本的一些。是不是头文件的问题?我用的<pi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显示内部汇编寄存器都没定义。我的指令都是很基本的一些。是不是头文件的问题?我用的 ...

在代码中引用的所有符号都应该有其定义,并且还应该当告诉编译器在何处能联系上这个定义。

这是写汇编或者C语言代码的基本要求,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可问呢?

如果这些最基本东西都还没弄清楚,则不建议你动手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代码中引用的所有符号都应该有其定义,并且还应该当告诉编译器在何处能联系上这个定义。

这是写汇编或 ...

也许不是头文件问题。我讲错了。我是说怎么定义变量啊。我要在最开始定义一个char  num1; 然后再汇编里往num1写立即数编译就不通过了。这个应该在C里面怎么定义啊。编译以后就说我没定义汇编里面用到的变量

楼主:
原来要加下划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要加下划线啊!!!

在C中定义的变量,在ASM中调用,一般加下划线后可以直接调用.

不建议在C中嵌入太多的C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中定义的变量,在ASM中调用,一般加下划线后可以直接调用.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