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K3缺货,直接用903K3替代,有没问题?

楼主(2013-08-26):
903比103多了几路AD罢了。然后903与103的定时器不同,单物理地址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直接用103的编译程序/选项字节,直接烧录不重新编译,是否有问题。

103K3市面上严重缺货,只好用903去替代。
有没有人直接这么替代烧录过的?

网友A:
看你项目具体要求,STM8S003K3T6或许可以替代,二者稍微有些不同,程序上做些改动、、、

楼主:
003也缺货严重,现在只有903今天能到一批货,先抢回来再说

楼主:
103K3 与903,只用了IO,AD,定时器的基本功能,没有用到其他IO的其他功能。
看了103只有TIME2 但903 只有TIM5
但ram物理地址影像地址相同,
如果原代码不重新编译,烧录进903,应该可以运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3也缺货严重,现在只有903今天能到一批货,先抢回来再说

或许我可以帮你解决下103k3的延眉之急,我们最新到货一批,可以邮寄我需要多少数量,联系方式,我会联系你。

网友B:
ST开始走上AT的道路了吗?

是否可替换,设计人员最清楚,自己换个型号编译看看结果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开始走上AT的道路了吗?

呵呵,10年AT的缺货是多种因素造成的。ST肯定不会走AT的道路,可能ST会有个别型号短期缺货现象,ST的产能供货各方面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C:
直接换一换   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问题   就知道了   楼主

网友C:
这些东西   我感觉   还是实践来的直接   来的快捷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昨天直接将103K3 的烧录工程打开,芯片型号依旧是103K3,然后烧录新买的903K3,直接烧录进去,没报错。
上电验证,程序都能正常运行。实现了完美替换。

网友E:
那就是没有问题了   应该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F:
可以试试

网友G:
可以代替

网友H:
103,903内核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呢,103,903你要对应datasheet看下是否有外设名称不一样,还要对应看potion byte是否一致,现在好用,但是并不一定一定替换,先把一些该看的问题看了。

网友I:
写个"hello world"自然能替换,像我这等几乎把所有外设用完的主,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