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睡眠问题

楼主(2013-08-26):
怎么才能让PIC18系列的单片机睡眠啊!单片机采集完数据后通过射频芯片发送出去以后,我想让它进入睡眠状态,然后通过低频唤醒芯片AS3930去唤醒它,现在的问题是配置好相关寄存器,再写一条SLEEP()指令,这样程序是下不进去的。

网友A:
执行睡眠指令后自然就会进入睡眠,但你要检查是否有啥东西叫醒它了,例如看门狗,外部中断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执行睡眠指令后自然就会进入睡眠,但你要检查是否有啥东西叫醒它了,例如看门狗,外部中断等等。 ...

叶工看走眼了,他是说程序下不进去。楼主检查一下ISP的两个引脚是否被复用了,怎么复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叶工看走眼了,他是说程序下不进去。楼主检查一下ISP的两个引脚是否被复用了,怎么复用的。 ...

:dizzy:

让人抓狂的提问描述用语。

网友C:
程序不会应为某一句代码就下不进去的

楼主:
写了睡眠指令sleep()后,而且这个指令应该写在程序的哪个位置,怎么才能知道单片机到底进没有进入睡眠模式,中断唤醒后又怎么能知道唤醒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