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 的12864图片取模,为什么老是乱码?

楼主(2013-08-26):
我用别人测试好的编码,又能显示图像,自己弄的都是乱码。各种取模方式我都试过了也还是不行,求大神指教,,,,,,,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这个是我目前使用的取模软件以及我的一些配置

网友A:
先在左上角画1个点,取模后看模点数据,你就容易弄明白了
再画一条横线,看看那些"1"有什么规律,再调整设置及程序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左上角画1个点,取模后看模点数据,你就容易弄明白了
再画一条横线,看看那些"1"有什么规律,再调整设置及 ...

解决了,谢谢t叔点拨

网友A:
恭喜立柱腰腰!哈哈,小结一下:

渔技:
      对于复杂问题,宜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先做单点试验,然后扩大成果.

     电路调试也是如此,先分割电路,确保每一单元都正常,然后再逐个连上联调.

网友B(2020-06-26):
应该是图片的中心不对,取模后显示就不是你想要的图,我开始也碰到了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