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单片机无法升级程序

楼主(2013-08-26):
现在使用stm8s207单片机,发现下载一次程序后,下次再升级程序,无法升级,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是用串口下载吗?串口下载要对flash解锁,不然就只能烧录一次。

网友B:
有可能是下载电平有问题   上一次   我一个同事   需要过这方面的问题   查了很久   最终才查出来了   这一块   还是需要花时间和积累经验的

网友C:
请问stm8s207单片机的唯一ID的地址在哪里,怎么在资料里找不到,中英文中都没有找到,,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