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用过LTC1700 的大神求助

楼主(2013-08-26):
小弟用LTC1700按照典型原理图在面包板搭建的3.3V输入,5V/3A的典型原理图,现在问题就是出不来电压,而且电流貌似也不够,一带5V/1.5A的负载带不动,原理对应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是手工搭建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没有注意到

网友A:
再仔细查电路
输入功率够不够
这种问题,只丢上来这么一两句话,别人猜都不好猜,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查电路
输入功率够不够
这种问题,只丢上来这么一两句话,别人猜都不好猜,亲 ...

这在PCB模块上是可行的,所以不会是输入功率不够,我只是想确认下才手工搭了一次,但是没出想要的结果,大侠

网友B:
对照电路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