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碰撞

楼主(2013-08-26):
公司行车上下交错,要防止碰撞,可有朋友能提点建议,比如哪能买到发射与接收装置,在10米内接收到信号就报警。

网友A:
这种设计如果不是双车联动或是互锁的,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就象轨道交通,地铁,得有一个管理系统,还得有人值守.
一定要用,就得冒承担事故责任风险.不主张你做什么预警装置(有故障就得你兜着,哈哈).人看着比什么都可靠.

楼主:
比喻好像不合适。轨道交通,地铁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庞大的系统,而我们厂房内的单梁吊和行车非常单一,像你说的搞个管理系统,太复杂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喻好像不合适。轨道交通,地铁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庞大的系统,而我们厂房内的单梁吊和行车非常单一,像你说 ...

哈哈,怎么不早说.
建议行车驾驶室装监视屏,在容易产生死角的地方装摄象头.一般大型塔吊里都有.健全操作规程.
报警器可去淘宝搜"防丢器"改装,把信号反向就能用了,(例如调到10米,超过10米不叫,小于10米叫)

网友B:
蓝牙是10米

楼主:
谢谢!我在淘宝上找了一下,觉得可以试试。

网友C:
行车有两种发音:

1、行(xing)车
2、行(hang)车

估计多数人看首贴的时候都堪称了第一种,都理解为楼主公司员工开车进入车库时,防止进入的汽车碰撞到。

但其实楼主是想的第二种发音。

网友D:
赛格超声波的防碰撞产品。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给个链接吗?好像没找到赛格超声波的防碰撞产品。

网友E:
严格管理才是解决该问题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给个链接吗?好像没找到赛格超声波的防碰撞产品。

就是倒车雷达,不过距离只有1~2米

网友F:
弄个超声波测距试试

网友G:
zigbee就可以的

网友H:
碰撞罚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