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GPIO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26):
现在我需要用到四个GPIO口作为通用引脚
第一个问题,我通过宏定义如下:
#define key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
#define key2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5;
#define key3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6;
#define key4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7;

为什么在watch window中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有数值,但是key1就是“identifier not found: key2”未找到标示符?
还有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可以作为函数实际参数,但key1作为函数实际参数就提示错误?如作为if (read_key(key1)) 实参就提示多加了一个括号。

第二个问题,我希望得到一个读取GPIO口状态的变量,如上不行,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很奇怪的问题,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问题,没遇到过。

请问您,如果需要读取IO口的值,您一般是怎么操作呢?直接对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操作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如果需要读取IO口的值,您一般是怎么操作呢?直接对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4操作么? ...

这个当然用key1可以啊  读写都可以   宏定义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错误被你犯了   你没发现你的宏定义有问题吗
宏定义后面需要加封号吗?
你多加了封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错误被你犯了   你没发现你的宏定义有问题吗
宏定义后面需要加封号吗?
你多加了封号呀 ...

是的额,谢谢老师了,感觉很久不用,C一些基础都忘记了,这两天再好好补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额,谢谢老师了,感觉很久不用,C一些基础都忘记了,这两天再好好补习下。 ...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