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怎么设置可以重复发两次一样的包?

楼主(2013-08-26):
(无正文)

网友A:
用dma发试试,可以不受cpu处理别的事物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ma发试试,可以不受cpu处理别的事物的影响。

一直都是用现成的USB库,怕改太麻烦,自己功力不够,要是可以直接在软件上设置就好了

网友B:
认为是抬键慢,或是连击。
两个办法,按协议做重复处理;做隔离。

网友B:
应该是做键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