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的衬底在实际电路里如何处理?

楼主(2013-08-26):
NMOS管的衬底在实际电路里如何处理?是接地还是和源级,还是有其它的处理方法?

网友A:
一般都是接源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接源极

为什么需要接到源级上呢?

网友B:
现在的集成MOS管都只引出GDS,一般D的面积做的比较大,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