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电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3-08-26):
在一个电机控制程序中看到这样一句语句,不太理解语句的意思,speed_filter += ((((speed - speed_filter) <<16) >> filter_K) >>16);
其中,filter_K仅进行定义,但没有赋值,其值为0。有同事说这句话起滤波作用,但我不明白其中原理,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要看原理,看作者的模型是怎么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原理,看作者的模型是怎么创建的

你说的模型是指什么?
程序里面多个地方出现 类似speed_filter += ((((speed - speed_filter) <<16) >> filter_K) >>16);这样左移后再右移的滤波,但对于这个滤波,我觉得,如果filter_K为零的话,第一次进入,则speed_filter = speed,第二次进入,通过想减后再移位,得出的结果speed_filter 不也一样是等于speed;同理后面的进入。因此我觉得这个语句起不到滤波作用

网友B:
是用来滤波, 但 filter_K =0 就没有滤波作用.

是的, 其实就是为了调试方便, 使用了这个参数. 最终置0取消了滤波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来滤波, 但 filter_K =0 就没有滤波作用.

是的, 其实就是为了调试方便, 使用了这个参数. 最终置0取消 ...

那我想问问,这是采用什么的原理来进行滤波?filter_K的取值对结果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