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断电数据保护写入EProm可否用电容,需要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3-08-26):
保护数据不会超过1个扇区512字节,但是中间有数据转换 int转char型,,,转换模式用的是指针模式,相信这个不会占用多少时间。。。

如果使用有没有人在实际工程中使用电容来做数据保护的。。。。需要多大的电容,电容的电路肯定会跟外围电路用二极管分隔开来。。。使用外部中断触发。。。

网友A:
你既然选择存入EEPROM,为啥还用电容

网友B:
电容用来维持掉电检测和写入数据的话,则需要看你系统消耗的电流和掉电检测和写入数据的动作时间等来确定电容容量。

网友C:
我实际使用过一些产品。对于5V,检测到断电后,保证在电压掉到4V之前保存好,最好留余量。我一般在4.6V检测到断电。电容保持供电。电容大小,跟具体的电路电流有关。
如果是检测50HZ一侧,则会在断电后不超过3ms就能检测到断电。电容可以用得比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实际使用过一些产品。对于5V,检测到断电后,保证在电压掉到4V之前保存好,最好留余量。我一般在4.6V检测 ...

看到你的回答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LPC2214是基于ARM7内核的,它有256K的flash存储器,也是使用flash来充当eeprom的,擦除一个扇区好像是需要400ms的时间(不是在手册上找的,网上说的,不知道准不准确),那它如果要断电存储的话电容不是需要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选择存入EEPROM,为啥还用电容

LZ应该是使用单片机掉电时低压触发保存数据到FLASH中。当检测到电源掉电时,凭借电容的储能进行写入数据到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应该是使用单片机掉电时低压触发保存数据到FLASH中。当检测到电源掉电时,凭借电容的储能进行写入数据 ...

是的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即使用外挂的AT24CXX,由于写有寿命,所以,某些情况下,也使用掉电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的回答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LPC2214是基于ARM7内核的,它有256K的flash存储器,也是使用flash来 ...

电容的大小还和掉电后的电流开销有关。

如果电流很小,那么一个很小的电容就可以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楼主:
1000uF测试OK   5V供电,,一个 二极管过来 电容两端的电压大概是4.3V。。。。 比安装电池要方便很多  成本也要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