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出问题

楼主(2013-08-26):
各位大侠你们好,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我用最大值3V的正弦波经过峰值检波后用MSP430F149的P6.0口采样,结果芯片坏了,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有负电压送入了AD口  这样肯定会烧坏的
AD采集要严格要求AD口的输入信号范围

楼主:
没有负电压,就相当于一个3V直流电压,参考电压我选的是3.3V,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负电压,就相当于一个3V直流电压,参考电压我选的是3.3V,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坏了 ...

是不是参考电压高了啊   @dirtwill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