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向片外RAM烧写程序

楼主(2013-08-26):
我想通过XINTF接口外扩一片256k x16的RAM,烧写程序时向片外RAM中烧写,而不烧写到片内RAM中,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请问我都需要做什么?听说CMD文件是一定要修改的,不知道要怎么改呢,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请求帮助!!!(分数不多,只能给这么多了).

网友A:
首先  程序烧写不可能烧写到RAM中
外扩RAM你要确定被映射到了那个区
然后以这个区为基地址去操作外扩RAM
参与活动  送28335书
https://bbs.21ic.com/icview-6038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程序烧写不可能烧写到RAM中
外扩RAM你要确定被映射到了那个区
然后以这个区为基地址去操作外扩RA ...

我说的不准确,我是想在外扩RAM中下载调试程序,调试成功了再往Flash中烧写,比如说RAM映射到区域7,我做了三步:1. 在CMD文件中定义了区域7的数据空间和程序空间;2. 在主函数中初始化了XINTF 区域7寄存器;3. 将程序用了MemCopy()函数,将程序从片内RAM拷贝到区域7的程序段了,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准确,我是想在外扩RAM中下载调试程序,调试成功了再往Flash中烧写,比如说RAM映射到区域7,我 ...

那你为什么不在自带的RAM中调试呢  外扩的话肯定要改CMD   修改引到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为什么不在自带的RAM中调试呢  外扩的话肯定要改CMD   修改引到代码

片内RAM只有34K,老大要求在外扩的RAM中调试,所以外扩了256kx16的RAM,你做过类似的工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片内RAM只有34K,老大要求在外扩的RAM中调试,所以外扩了256kx16的RAM,你做过类似的工程吗 ...

程序一般运行的时候我都是将flash中的代码调到RAM中运行
这样的话你根据映射的区  改一下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程序一般运行的时候我都是将flash中的代码调到RAM中运行
这样的话你根据映射的区  改一下地址就可以了  ...

小代码  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代码  你可以看看

好的,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代码  你可以看看

我试了一下,更改CMD文件,把程序段映射到XINTF区域的区域6,程序可以下载到芯片中,可以全速运行,但是不能加断点了,然后把程序段又改为映射到片内RAM,将数据段映射到区域6,程序正常运行,我定义的全局变量存在区域6的地址里。我的疑问是我怎么样做才能把.text段映射到区域6呢?因为当代码很长的时候,.text段也很大,片内RAM放不下.text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更改CMD文件,把程序段映射到XINTF区域的区域6,程序可以下载到芯片中,可以全速运行,但是 ...

先将memory中定义地址如:
page 0 :sxmengjing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40000
然后在SECTIONS中将text段以及其他代码段 映射到 sxmengjing段中 如:
   .text            : > sxmengjing ,      PAGE = 0
   .cinit           : > sxmengjing ,      PAGE = 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准确,我是想在外扩RAM中下载调试程序,调试成功了再往Flash中烧写,比如说RAM映射到区域7,我 ...

前两步都对了,第三步不对,你应该是片内RAM放不下,你才会放到外部RAM中呀。直接定义到片外RAM中运行,不要Mem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步都对了,第三步不对,你应该是片内RAM放不下,你才会放到外部RAM中呀。直接定义到片外RAM中运行, ...

谢谢你的回答,我按照你说的对程序做了三种改变:
1. 更改CMD文件,把.text和.cinit映射到0x100000,程序可以下载到芯片中,运行速度比片内RAM中慢了一点,但是不能加断点了。
2. 然后把程序段又改为映射到片内RAM,只将数据段映射到区域6,程序正常运行。
3. 我在主程序中不初始化XINTF 区域6,只改动CMD文件和初始化区域6,运行结果一样,所以我想是不是向片外RAM下载程序时不用初始化XINTF模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按照你说的对程序做了三种改变:
1. 更改CMD文件,把.text和.cinit映射到0x100000,程序 ...

可行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程序.text段过长,内部ram不够用,所以我用了外扩ram区域7,我在主程序中对zone7做了初始化,然后修改了cmd文件:
page0:
ZONE7A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010000
.text            : > ZONE7A,     PAGE = 0
但是修改完之后,程序没有办法load到ram中,请问这要怎么修改?
@yangmiao022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程序.text段过长,内部ram不够用,所以我用了外扩ram区域7,我在主程序中对zone7做了 ...

你们两个相互交流  解决了求分享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程序.text段过长,内部ram不够用,所以我用了外扩ram区域7,我在主程序中对zone7做了 ...

你的读写外部ram有问题么???向外部ram写数据是对的么

网友D(2014-08-03):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dsp的程序过大,.text在芯片的内部sram装不下的话,只能放在外部sram,有什么办法让程序固化在内部flash,运行在外部sram呢?

网友D: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程序是固化在flash中,运行的时候全部在外部的sram中运行,内部sram完全可以不需要了

网友E(2014-10-13):
引用 网友D: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程序是固化在flash中,运行的时候全部在外部的sram中运行,内部sram完全可以不需 ...

不错,恭喜,我现在做的也和这个相关,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能加你qq交流下么?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请问怎么弄呢?能否qq交流下呢?谢谢

网友F(2017-07-11):
引用 网友D: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程序是固化在flash中,运行的时候全部在外部的sram中运行,内部sram完全可以不需 ...

看到你解决了程序全部从flash搬运到外扩ram运行的问题,想请教下,qq90739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