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相电流变化一个周期,为什么只转过一个齿距角?

楼主: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齿数为50,故齿距角为360/50=7.2°。
细分驱动时,当相电流变化一个周期:
1.一个周期细分数为6,即6拍运行。每来一个脉冲,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在空中旋转360/6=60°,步进角为1.2°(一个脉冲电机转过1.2°),一个相电流周期确实转过7.2°。
2.一个周期细分数为200(或为其他值)。每来一个脉冲,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在空中旋转360/200=1.8°,步进角怎么可能为7.2/200=0.036°(即10000步/转)?
一直想不明白,难道是对电机内部结构理解错了?

网友A(2013-08-26):
步距角好像等于360/mzk m是相数。z 是齿数,k是拍数。细分的话应该在这基础上再除,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B:
.一个周期细分数为200(或为其他值)。每来一个脉冲,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在空中旋转360/200=1.8°,步进角怎么可能为7.2/200=0.036°

呵呵, 理解正确, 电气角和机械角之间的关系,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想不明白, 慢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周期细分数为200(或为其他值)。每来一个脉冲,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在空中旋转360/200=1.8°,步进角怎 ...

这是电机内部结构的关系吗?还是搞不懂,慢慢想也想不明白,查了一些资料也没得到结果,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距角好像等于360/mzk m是相数。z 是齿数,k是拍数。细分的话应该在这基础上再除,不知道正不正确 ...

1.步距角θ=360°/NZ,其中Z为齿数,N为转过一个齿距的运行拍数(即一个周期电流的变化次数)。
2.也可写成θ=360°/NZ=360°/KMZ,其中M为相数,K为与分配方式有关的系数,如整步为1,半步为2。细分则在整步的基础上再除以相应的细分数。两者意思一样。
3.我不明白的是,在大的细分数时为什么电机能转过那么小的角度并处于稳定状态,它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假如是三相单三拍,齿数为四,如果某相得电,定子就会把最近转子的齿吸引过来,没有脱机信号是动不了的,至于细分的话,是驱动器部分,要看datasheet里面的结构介绍。我自己也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三相单三拍,齿数为四,如果某相得电,定子就会把最近转子的齿吸引过来,没有脱机信号是动不了的,至 ...

感谢回复,虽然不是我想要的,我再去找找其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