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N沟道mos管实现28V电源开关

楼主(2013-08-26):
要求实现28V 8A的电源控制电路,通过TTL电平实现对28V电源开关,现在选得MOS管为NTMS4503,怎么才可以实现该控制电路。对电源控制这一块不熟悉,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NMOS串联在电源输出的—端进行通断控制呗。

网友A:
考虑到电压余量,28V的MOS是不能用的,28V的输出电压需要50V以上的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电压余量,28V的MOS是不能用的,28V的输出电压需要50V以上的NMOS。

确实是,大电压又大电流的NMOS管很难找啊。有推荐的MOS管。P沟道的叶可以,P沟道的貌似还好控制一点。

大把大把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大电压又大电流的NMOS管很难找啊。有推荐的MOS管。P沟道的叶可以,P沟道的貌似还好控制一点。 ...

50V60V的NMOS多得去了。推荐管子型号IPP120N06,60V12mohm的,N管好控制些,你的TTL电平完全可以控制。

网友B:
28V 8A的电源配用的N沟MOS管遍地都是,也容易买到。
倒是P沟管型号比较少,高电压P沟管根本没有。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21IC上的电源控制问题都是PMOS的啊,如: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9160&reltid=603911&pre_pos=5&ext=,没有看到有关于N沟道的控制问题。请问NMOS的我用TTL可以直接控制吗(在28V电压的情况下)?还是一样的需要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V 8A的电源配用的N沟MOS管遍地都是,也容易买到。
倒是P沟管型号比较少,高电压P沟管根本没有。 ...

谢谢maychang大叔,P沟道的高电压P管确实找不到。现在问题是N沟道的MOS开关该怎么用TTL电平驱动,实现对28V电源的开关。以前我用的5V都是IRF7416 PMOS管+MIC4426驱动芯片实现的,现在换成28V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叔,P沟道的高电压P管确实找不到。现在问题是N沟道的MOS开关该怎么用TTL电平驱动,实现对2 ...

很简单,把4426放到低端来控制NMOS就可以了,驱动的供电可以取你TTL的电源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把4426放到低端来控制NMOS就可以了,驱动的供电可以取你TTL的电源供应。 ...

oneday您好,但是我觉得用4426来控制NMOS应该也是不行的啊,因为输入是28V,5V也没有办法让MOS管截止的啊。仿真图形如下,请帮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C:
用n管你控制地回路不就完了,不过我喜欢用p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oneday您好,但是我觉得用4426来控制NMOS应该也是不行的啊,因为输入是28V,5V也没有办法让MOS管截止的啊 ...

把NMOS放在你的RL后面,控制到地的回路即可。5V可以让NMOS开通,0V可以让NMOS截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管你控制地回路不就完了,不过我喜欢用p管。

P管有办法通过TTL控制28V加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NMOS放在你的RL后面,控制到地的回路即可。5V可以让NMOS开通,0V可以让NMOS截至。 ...

可是那样的话28V电压还是加起的,我这个电路要控制为射频功放管加电,它还有其他电源的回路连到一起了。不能通过控制地回路通断来实现加电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那样的话28V电压还是加起的,我这个电路要控制为射频功放管加电,它还有其他电源的回路连到一起了。 ...

如果是这样的需求,那你只能用PMOS了。或者用专用汽车里常用的高位开关,不过这种器件很贵The BTS50080-1TEB is a one channel high-side power switch in PG-TO252-5-11 package providing embedded protective functions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大电压又大电流的NMOS管很难找啊。有推荐的MOS管。P沟道的叶可以,P沟道的貌似还好控制一点。 ...

到IR官网,搜大把,设置一下条件很方便
我都是直接到官网找的,所以电脑里规格书不多,先推荐两个吧
NMOS可以看看IRF3205,IRF3806
PMOS可以看看IRF4905
国产锐骏的低压大电流的MOS也不错
既然不能放在低端,那就用PMOS吧,控制简单点,用NMOS的话,加自举,想简单就加个IR21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需求,那你只能用PMOS了。或者用专用汽车里常用的高位开关,不过这种器件很贵The BTS50080-1 ...

请问有办法将TTL驱动28V的P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IR官网,搜大把,设置一下条件很方便
我都是直接到官网找的,所以电脑里规格书不多,先推荐两个吧
NMOS ...

非常感谢不亦心,PMOS管我找到很多能够满足要求的。但是怎么用TTL控制是个问题。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办法将TTL驱动28V的PMOS管吗?

对于你的这种特殊要求,最好还是用这个BTS50080这个高端开关器件,可以很方便配合你的TTL电平进行控制。具体请点击上面给出的链接下载规格书。至于用PMOS+驱动还是免了吧,你这是给射频功率单元供电的,不是给一般负载供电的,你的设备需要的保护功能更多些,BTS系列集成器件可以完全满足各种保护需求。

网友E:
不会吧。也是28V。也是脉冲式的。LZ估计干的活和我的一样哦。
增加一个三极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亦心,PMOS管我找到很多能够满足要求的。但是怎么用TTL控制是个问题。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

给你个参考,以前做充电器防接反用的,
TTL控制Q8即可,28V要注意MOS的VGS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办法将TTL驱动28V的PMOS管吗?

TTL先接一个三极管,反相,C极接电阻然接按P管的G极,S极管电源入,D极电源出。当TTL为5V时,C极为低,P管通,当TTL为0时,C极高电平,P管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也是28V。也是脉冲式的。LZ估计干的活和我的一样哦。
增加一个三极管不就可以了吗? ...

:D我这个不是脉冲式的,我只要一个可以控制电源打开关断的功能而已,不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有三极管型号没?我用三极管仿真每次都报错,估计是选的三极管型号耐压值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TTL先接一个三极管,反相,C极接电阻然接按P管的G极,S极管电源入,D极电源出。当TTL为5V时,C极为低,P ...

谢谢,我这样接过仿真试过了,但是每次仿真都报错,估计是三极管耐压值选的不够。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小功率NMOS管取代三极管,仿真已经通过了,不知道实际应用有没有问题。

网友F:
这点小事情也要用仿真!只要深刻明白工作原理及两种管子的应用,用笔算算就差不多了。

网友C:
           28VIN---------------P管------28VOUT
          /   |                       |
TTL---   10K                    |
          \   |------------------ |
             18K
           GND
正如楼上所说的,再加一级三极管或MOS管都可以控制电源

楼主:
为什么我的MOS管这样连接会不受控呢?空载的时候不管控制电平是高还是低,MOS管都是打开的。带上负载后输出一直是0 。请大家指点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参考,以前做充电器防接反用的,
TTL控制Q8即可,28V要注意MOS的VGS
...

不亦心,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哪里出了问题了。为什么一直不受控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TTL先接一个三极管,反相,C极接电阻然接按P管的G极,S极管电源入,D极电源出。当TTL为5V时,C极为低,P ...

dolcevita,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哪里出问题吗?R4是负载,当IRF741的栅极电压控制为28V时发现管子仍然是导通的,很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亦心,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哪里出了问题了。为什么一直不受控呢。谢谢! ...

注意PMOS的Vgs,并个稳压管,28V不要直接这么搞,。。。其他木看出有嘛不妥,仿真了下,木发现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oneday您好,但是我觉得用4426来控制NMOS应该也是不行的啊,因为输入是28V,5V也没有办法让MOS管截止的啊 ...

你这个图大错特错,先不说你没有放在RL的下面,首先你这个MOS的DS都搞反了,你看你的图,二极管方向,都是直接导通的。你能关断么???

看来楼主是没有用过MOS啊

假如你要是采用自举电压驱动的话,也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
28V 8A ??小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图大错特错,先不说你没有放在RL的下面,首先你这个MOS的DS都搞反了,你看你的图,二极管方向,都 ...

你这个是NMOS的电路,前面提到我这个由于其他原因无法使用NMOS来控制,只能用PMOS控制。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我调试发现第一批买的MOS管全部是坏的。换其他批次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PMOS的Vgs,并个稳压管,28V不要直接这么搞,。。。其他木看出有嘛不妥,仿真了下,木发现问题 ...

谢谢,后来我发现那批管子都是坏的。换上另外一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re:

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后来我发现那批管子都是坏的。换上另外一批就好了。

这么夸张?

网友I(2014-08-04):
控制Nmos来开关电源的话,得要在控制端增加自举电路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到IR官网,搜大把,设置一下条件很方便
我都是直接到官网找的,所以电脑里规格书不多,先推荐两个吧
NMOS ...

用隔离电源也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大电压又大电流的NMOS管很难找啊。有推荐的MOS管。P沟道的叶可以,P沟道的貌似还好控制一点。 ...

控制GND的通断,用NMOS不就好控制了吗?不是非要控制VCC才行。

网友L:
这个问题好像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好像我也遇到过

:D我已经解决了,已经在产品中使用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M:
RF功率放大器的供电,PCB要处理好哦~~

网友N(2015-11-02):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最后怎么实现的?选的什么片子?

网友O(2016-05-11):
学习了一把如何用MOS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