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EP有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8-26):
QPOSMAX里设置的是3999,QDECCTL=40H,QEPCTL=032EH,观察QPOSCNT里的值正常情况都是0~3999之间变化,但有时会出现大于3999的数,一直会加到65535,在0~65535之间变化,而且不会回到正常状态。断电重上电又正常了。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我用的是2802。

网友A:
这个是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啊    没遇到过
上电又会正常   在2812的波特率检测中遇到过此类问题

楼主:
DSP自身的问题?这个现象我发现有好几次了,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自身的问题?这个现象我发现有好几次了,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这种问题特别难解决   尤其是像刚上电不正常   复位一下或者重新上电一下正常
还望你细细排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自身的问题?这个现象我发现有好几次了,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DSP能够量产   自身问题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