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通讯过程中接收漏数据

楼主(2013-08-26):
AVR单片机  用串口调试器发送47个字节,接收到只有46个数据,中间的数据错了一个漏了一个。波特率为9600。程序中还有定时器中断,50ms读一次按键。问题应该是出在两个发送的数据之间去执行了定时器中断了,假如按键放在主程序中可能又会造成按键读不到。请问各位大侠们,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不甚感激!

网友A:
你的键盘是矩阵键盘?你的串口的接收的方式是中断接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键盘是矩阵键盘?你的串口的接收的方式是中断接收方式?

按键是595做的,串口是中断接收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是595做的,串口是中断接收方式。

上传一下按键?

网友B:
你先把定时器中断屏蔽掉看看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定时器中断屏蔽掉看看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屏蔽掉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下按键?

按键图纸已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蔽掉就是正常的

既然屏蔽掉正常的
那问题应该就在中断这块了
你这样吧  进串口中断 关其他中断  出中断 再开其他中断
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屏蔽掉正常的
那问题应该就在中断这块了
你这样吧  进串口中断 关其他中断  出中断 再开其他中断

试过的,这样虽然能接收到正确的长度,但数据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的,这样虽然能接收到正确的长度,但数据不对。

按键的优先级不需要很高,改成查询就足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键的优先级不需要很高,改成查询就足够用了。

他这个按键弄的有点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图纸已上传。

推荐你用zlg7209芯片来搞按键这一部分    大概看了一下你的图    感觉很不好用   你可以搜一下7209的相关资料   比较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按键弄的有点那个

是啊,为啥不搞成矩阵式的,多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为啥不搞成矩阵式的,多方便啊

即使用我现在的图按键程序量也不是很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使用我现在的图按键程序量也不是很大啊

已经对其它地方造成影响了,还说不大?要么你继续优化,要么呢,你就要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