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这样布线的原因?

楼主(2013-08-26):
(无正文)

楼主:
1、为什么走线采用弧线加直线?2、为什么走线采用弯曲走法,而不是直接采用直线相连。是不是防止干扰的作用?

网友A:
蛇形走线使相关信号等线长,等线长是为了使各信号的延迟差保持在一个范围内,保证系统在同一周期内读取的数据的有效性

网友A:
不用直角是为了减小信号反射

网友B:
蛇形走线在保持等长的同时,对并行走线还可起到减小干扰的作用。

网友C:
1、防止阻抗突变,2、为了保持和其他的数据线等长,减小走线产生的延迟。

网友D:
有很多是当电感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为什么走线采用弧线加直线?2、为什么走线采用弯曲走法,而不是直接采用直线相连。是不是防止干扰的作用 ...

问题1.等长处理,高速设计中,这个是必须的DDR,普通设计中,没这个必要,I2C,SPI,也可以。
问题2.蛇形有你说的干扰意思,主要是信号完整性问题,这个要讲起了太多了,这个绕线法很有讲究,绕多大弧形,在源端还是远端等等,如果条件允许,SI前仿是有必要的。

网友F:
高频或高速电路中常常这么设计,高频电路中曲线转弯是为了防止出现信号反射点,高速电路中类似,有的还有布线等长的要求。

网友G:
减少信号的反射,保证阻抗的一致性

网友H:
等长,信号延时相等

网友H:
等长可以让延时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