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485通信设计是否需要终端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08-26):
485通信设计中,为了满足节点和传输线缆阻抗匹配(我的理解,若不对请大家指正),引入终端电阻;是否使用终端电阻取决于系统数据速率和线缆长度;一般取120欧姆,不得低于90欧。以上观点来源于附件文档Page16
对于这个终端电阻,只需要放置在数据线的最末端;两个疑问:第一,大家在设计中会不会关注这个问题,网络终端的节点取决于现场施工,也就是说加终端电阻,也是现场加,这样会给安装人员带来不便,在设计过程中,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去弥补这个不足。;以上观点若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设计中如果你的通信速率不是很高,或者你的通信线路不是很长,可以不用考虑终端电阻的问题,但是一旦你的通信出现乱码,或者不稳定现象,很大原因就是匹配电阻的问题了,这时候你就要加大或者降低电阻值来调试,我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是通过在一端并联了电阻才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中如果你的通信速率不是很高,或者你的通信线路不是很长,可以不用考虑终端电阻的问题,但是一旦你的通 ...

一般9600  1000米以内应该是不用考虑吧   在设计中为了保证信号的稳定性,添加Bia电阻  实际设计中我并未添加 目前总线上挂接三台,baud 9600 未出现异常;但是当数量增加时,没有这两个电阻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网友B:
为何偏置电阻是B端上拉,A端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偏置电阻是B端上拉,A端下拉?

B上拉,A下拉英爱有问题吧,在接收状态,输出为高电平,则VA-VB》200mv,应为A上拉,B下拉;若反接,在输出为低,这样串口是不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但是为并没有加偏置,在接收状态输出可能为不定态,但是依然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呢,到底要不要加上下拉

楼主:
A  B的意义在这两个图里面正好相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A  B的意义在这两个图里面正好相反啊

对的,这个芯片的资料是我们常用的。一般主机加偏置就够了,从机不用加偏置。
干扰大的场合是需要偏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9600  1000米以内应该是不用考虑吧   在设计中为了保证信号的稳定性,添加Bia电阻  实际设计中我并未 ...

根据485的要求,总线可以挂接32个接收器,是没问题的,当设备数量增加时,看你所用的传输介质,如果使用双绞线的话,应该要在发送端和接收端分别并联120欧的并联终端电阻。

网友C:
这个最好是外接吧
要是放在电路里,怎么并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个芯片的资料是我们常用的。一般主机加偏置就够了,从机不用加偏置。
干扰大的场合是需要偏置的 ...

哦 明白了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485的要求,总线可以挂接32个接收器,是没问题的,当设备数量增加时,看你所用的传输介质,如果使用 ...

哦  懂了  谢谢解答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好是外接吧
要是放在电路里,怎么并接啊!

确实不好办啊   我就是想有木有一个兼容性比较强的方法  看来很难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好办啊   我就是想有木有一个兼容性比较强的方法  看来很难搞定

如果产品方便开孔什么的,可以用拨动开关,外接直插电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产品方便开孔什么的,可以用拨动开关,外接直插电阻也可以!

用拨动开关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哈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