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模式下无法进行program 为什么啊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8-26):
我用的是dspic33fj64mc706a的板子驱动BLDC,结果在release模式下可以进行program 电机正常运转 但是在debug模式下 program failed  问题可能出在哪啊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16, Expected Val = 0x2EC, Val Read = 0x28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网友A:
把配置位能关的都关了,再试试

网友B:
debug模式时,看门狗,低压检测,芯片加密位,时钟失效检测等等都要求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