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OPA551不接负载也发热 谁可以解答下

楼主(2013-08-26):
OPA551做射随用 输入10V 输出10V  供电给的是正负15V 我没接负载 输出电压正常 但是芯片上电后非常热 烫手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能不能贴出电路图 啊   有可能是你接错了
看看相关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0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贴出电路图 啊   有可能是你接错了
看看相关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061-1-1.html

电路图上传了 您帮看看

楼主: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B:
在Vo和运放输入端串一个10k的电阻   再试试

网友:
射随的典型电路是必须有一个电阻连在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电解电容质量不好  漏电流过大  谢谢大家

网友C:
下次需要先检查下啊电路中电容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