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多路采集会相互干扰

楼主(2013-08-26):
                ADON=0;
                ADCON0=0x44;ADCON1=0x00;
                ADON=1;
                while(ADGO);
                Batter.adc_value = (ADRESH<<2)+(ADRESL>>6);
                ADON=0;
                adc_process(&Batter);
                Volt=Batter.adc_average;//显示值

                //下一个通道
                ADON=0;
                ADCON0=0x6C;ADCON1=0x00;
                ADON=1;
                while(ADGO);
                Power.adc_value = (ADRESH<<2)+(ADRESL>>6);
                ADON=0;
                adc_process(&Power);

                //下一个通道
                ADON=0;
                ADCON0=0x7c;ADCON1=0x00;
                ADON=1;
                while(ADGO);
                Led.adc_value = (ADRESH<<2)+(ADRESL>>6);
                ADON=0;
                adc_process(&Led);
我使用的是PIC16F877A芯片,程序写进去转换不了,这样写对吗,
有的时候再调试RA0端口AD的数值时,会改变RE0端口AD的数值

网友:
切换通道的时候要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A:
打开ADC电源没有延时

网友:
还有,我怀疑你的移位有问题

楼主:
打开AD要延时多久啊,为什么一定要延时啊,
我是直接赋值,没有移位,

有没有典型的参考程序啊,非常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
延时让采样电路稳定,具体延时时间可以参考芯片手册,当然,不参考的话,延时几十us也差不多了

楼主:
非常谢谢,同仁们,我现在延时了5M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