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设置clocking wizard

楼主(2013-08-26):
使用Virtex6的clocking wizard来使用分频,先元件申明,
component clk_wiz_v3_3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CLK_IN1_P : IN   STD_LOGIC;
                              CLK_IN1_N : IN   STD_LOGIC;
                              CLK_out1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然后例化元件,
                    clk_out : clk_wiz_v3_3
  PORT MAP (
    RESET        => RESET,
         CLK_IN1_P    => CLK_P,
         CLK_IN1_N    => CLK_N,
    CLK_out1     => CLK10K
  );

再在ise core generator中产生ip核,什么都没设置,只设置了差分输入、输入频率,输出频率,结果怎么都不对,示波器测试相应引脚没有clk输出。请帮助看看,谢谢!

网友A:
1、检查RESET是否极性搞错了;
2、检查输入时钟是否存在,相关管脚约束是否正确。

楼主:
在ise core generator中产生ip核,其中的参数只设置了差分输入(100M)和输出频率10M,其它参数都没设置,在仿真时,差分部分是有的,但CLK_out1没有输出波形,应该是ip核参数没设置对.请问,对于V6的clocking wizard设置,一般都设置哪几个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RESET是否极性搞错了;
2、检查输入时钟是否存在,相关管脚约束是否正确。 ...

时钟是有的,无论仿真还是实际的输入。管脚应该也没有问题,从这个管脚曾经输出过原语对差分时钟的信号的处理。还有其他可能吗,尤其clocking wizard设置部分?

楼主:
为何选择LX45芯片与选择LX130T芯片,产生的IP核的设置不一样,见上图,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呢?是不是搞反了,一直处于复位态了?前一阵有人出过同样的问题。
还有,你可以生产IP的时候把LOCKED ...

确实跟reset有关系,但跟ip的参数也有关系,好像是图2中的primitive 改成DCM_CLKGEN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