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 Cortex M4的MSP地址是由谁决定的?

楼主(2013-08-26):
MSP位于0x0的位置,它的值是由谁决定的?是ARM的架构还是芯片决定的?

楼主:
好吧,还是我自己说吧。。。查阅资料,得知这个具体的值是由板级决定的。一般是由链接的文件决定的。

网友A:
由板级决定的这句有点问题,寄存器值和板子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由链接文件决定的差不多,链接后会把这个值写在中断向量表的前4个字节,启动时硬件加载到MSP寄存器中。之后就看运行了,调用个函数、来个中断什么的就跟着变就是了~

网友B:
MSP位于0x0的位置是芯片决定的. 0x0的位置的值由编译连接决定.

网友C:
汇编自己搞定,C由编译器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板级决定的这句有点问题,寄存器值和板子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由链接文件决定的差不多,链接后会把这个值 ...

恩,说得很具体了!我的意思是说每个板子的链接文件可以改这个具体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