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信号提取

楼主(2013-08-26):
各位知道怎么提取电话线上面的语音信号吗,我想提取两个语音信号做些处理,怎样处理能后能进行AD转换之类的操作,谢谢

网友A:
用MIC拾取啊,一般很微弱,需要程控放大才可以进入AD

网友B:
只是提取的话(而不分是送话还是受话的话),只要电容隔直后放大即可,一般信号大约是峰峰值1V左右的数量级(具体与信号大小以及传输距离有关)。而要只提取受话信号的话要衰减送话信号(业内叫“消侧音”)。要完全消除侧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或多或少都存在点侧音。精心调试可以消得比较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提取的话(而不分是送话还是受话的话),只要电容隔直后放大即可,一般信号大约是峰峰值1V左右的数量级 ...

那电容是怎么选的呢,要什么数量级的

网友B:
要看你的输入阻抗。电话线的线路阻抗一般在600Ω左右。如果你的输入阻抗十几K至几十K的话,用uF级的电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输入阻抗。电话线的线路阻抗一般在600Ω左右。如果你的输入阻抗十几K至几十K的话,用uF级的电容即 ...

信号出来后是不是要有一个加法器叠加到单片机工作的直流电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