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为什么读取IO口不成功?

楼主(2013-08-26):
#include<pic.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Micro_Spaker_Out         RA5                //喇叭输出
void delaym(uint16 t)
{
        uint8 i;
        while(t--)
        {
                for(i=120;i>0;i--);
        }
}
void Init_MCU()
{
        TRISA  = 0x1F;
        ANSELA = 0x10;
}
int main()
{
        Init_MCU();
while(1)
        {
                //Keycan();
                if(RA4 == 1)
                {
                        Micro_Spaker_Out  = 0;
                        delaym(100);
                        Micro_Spaker_Out  = 1;
                        delaym(100);
                }
                else
                {
                        Micro_Spaker_Out  = 0;
                        delaym(50);
                        Micro_Spaker_Out  = 1;
                        delaym(50);
                }
        }
}

网友A:
我记得ANSEL置1是模拟端口状态,0才是数字口吧。

网友B:
你这也叫程序,一堆东西,程序格式都没有,谁能给你看啊 。

网友C:
楼主来玩的 问题也不出清楚  什么芯片?
PIC芯片引脚一般都是复用的 仔细自己看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D:
定义错误

网友E:
不知LZ用的什么芯片?初始化设置还是需要蛮多配置的

网友F:
Note:On a Power-On Reset,these pins are configured as analog inputs and read as '0'.
所以应该还得配置一下ADCON1寄存器为数字输入口。
仅供参考,我是看的PIC16F877的datasheet

网友G:
程序,发给我,我帮你调试!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