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笙泉单片机

楼主(2013-08-26):
请推荐一款
QFP44封装的笙泉单片机直接用串口下载的,型号是什么,只要资源和89C52差不多就行
串口下载软件请贴上。

网友A:
MPC89E52跟89C52完全一样,详细的规格书可发你参考
笙泉串口软件见附件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手头有5片MPC89E52AE,5片MPC89E52AF,用您提供的软件怎么下载,下载连接串口怎么连,我原来的板子是用STC89C52RC的,串口留来专门下载的,现在直接把原来STC89C52RC的DIP40的直接换成MPC89E52的,用这个软件不能下载。还要加什么下载器吗,或者串口还要改连接吗
我想加您的QQ

网友B:
以前测试过,除了换ISP软件,什么都不用改。(因为都是使用P3.0,P3.1,VCC,GND 4条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手头有5片MPC89E52AE,5片MPC89E52AF,用您提供的软件怎么下载,下载连接串口怎么连,我原来的板 ...

烧好笙泉串口引导码就能用了~

楼主(2014-01-15):
我最后定下来了,选MA805-24AF,串口可以下载,内带准确度挺高的22.1184MHZ的振荡器,省了晶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最后定下来了,选MA805-24AF,串口可以下载,内带准确度挺高的22.1184MHZ的振荡器,省了晶体 ...

嗯,这颗料不错,芯片资料见附件,而且这颗是1T速度的,比89系列快很多。

楼主:
我的板子在旁边高压打火使用,主要要求是抗干扰要强
能否给个较新的串口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