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样加保护电路。

楼主(2013-08-26):
各位朋友:不知有什么好办法,在马达卡死的情况保护那两个MOS管。

楼主:
有时马达两个点还短路的,经常烧那两个MOS管,不知怎样限流。

网友A:
检测到过流立即关掉驱动。

网友B:
其实你这个动点心思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那不是还要在马达旁边加个电阻采电压。

网友C:
加个PTC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过流立即关掉驱动。

这个可以

网友E:
换MOS管,堵转烧马达

网友F:
in200电流检测,内置比较器,超过限流输出信号变化,可以直接控制继电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