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用DM6467开发USB2.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8-26):
我用TMS320DM6467做毕设,要用到USB存储数据。DM6467内嵌了USB2.0PHY,那是不是只缺个USB接口就行了?没做过USB相关开发,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看看6467的引脚  是不是引出了DP DN   PU三个引脚  应该是有的
然后直接接USB接口就可以啦    相关代码  可以找TI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6467的引脚  是不是引出了DP DN   PU三个引脚  应该是有的
然后直接接USB接口就可以啦    相关代码  ...

是的,直接连接USB接口就行了,不要外接其他东西了。这么简单的东西昨天纠结了一下午。。。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直接连接USB接口就行了,不要外接其他东西了。这么简单的东西昨天纠结了一下午。。。
谢谢! ...

纠结了  才会理解的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