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我做的这个音频放大器为何噪声这么大?

楼主(2013-08-26):
接上电源,能放大声音,声音很大,但是杂音也很大,请问应该怎样消除这些杂音?废话我不多说,直接上图,看图说话。

网友A:
第一个耦合为啥用1000微法的呀? 和后面的输入阻抗不是构成高通么,这种偏置我没有用过,学习。。

网友B:
图中恐有误。
第二支管集电极到第三支管基极(300R和33k之间)可能是少了个电容。

楼主计算过这样的三级放大增益是多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恐有误。
第二支管集电极到第三支管基极(300R和33k之间)可能是少了个电容。

增益多大我没算过,这些参数我都是凭感觉设定的,而且这个电路我也没有参考任何别的电路,完全都是我自己设计的,你觉得噪音来源在哪?基极明明已经高频旁路到地了啊,为何还有杂音?扬声器声音很大,就是杂音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耦合为啥用1000微法的呀? 和后面的输入阻抗不是构成高通么,这种偏置我没有用过,学习。。 ...

第一个电容47UF、220UF、1000UF都用过,情况都一样,都有杂音

网友C:
难道这就证明了 增益大的时候 需要负反馈
不知道怎么计算 单貌似增益很大呀 楼主有没有量过放大倍数呀

网友D:
高频旁路到地了?多高的频率?算算看其转折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就证明了 增益大的时候 需要负反馈
不知道怎么计算 单貌似增益很大呀 楼主有没有量过放大倍数呀  ...

我只有一个万用表,放大倍数没法测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增益多大我没算过,这些参数我都是凭感觉设定的,而且这个电路我也没有参考任何别的电路,完全都是我自己 ...

“这些参数我都是凭感觉设定的”“完全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这不叫设计,只能叫感觉。

你的电路增益太高了。

网友E:
这是一个“未经设计的电路”,其水准与积分比严重失衡
这里仅简述噪音
1.需要知道所说的噪声是怎样的。如均匀流水般为白噪声
2.信号源性质类型与喇叭阻抗都是必要设计制作参数,应予明确
3.该电路可有三大问题,1.增益过大2.首级偏置电流过大3.S8050非低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参数我都是凭感觉设定的”“完全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这不叫设计,只能叫感觉。

要具体计算,我可没有那个本事,只能凭感觉来做,原先的时候,三只晶体管集电极电阻都是500欧的,增益太小,声音不够大,调整电阻之后,声音够大了,杂音也更大了,其实调整之前也有杂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未经设计的电路”,其水准与积分比严重失衡
这里仅简述噪音
1.需要知道所说的噪声是怎样的。如均 ...

噪音一点都不均匀,杂乱无章,8050的确是不如9014的噪声低,可我手里只有8050,增益大是为了增加扬声器声音,前级放大器用低噪声管没错,可我手里就只有805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噪音一点都不均匀,杂乱无章,8050的确是不如9014的噪声低,可我手里只有8050,增益大是为了增加扬声器声 ...

这个感觉而生的东西95%都不靠谱。先找个成熟一些的电路参考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具体计算,我可没有那个本事,只能凭感觉来做,原先的时候,三只晶体管集电极电阻都是500欧的,增益太 ...

楼主请重视10楼和13楼Lgz2006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重视10楼和13楼Lgz2006的意见。

这个电路为什么未经设计就直接做了出来?自从弄懂了三极管电压放大原理之后,就一直想做一个最简单的音频放大器来玩玩,我幻想着,拿着这样一个裸板的音响,到公共场合去听音乐,是不是很拉风啊?你说是不是

网友F:
虽然我不太懂楼主的意思,但有几点提醒一下:
1.)扬声器(Speaker)都有阻抗的,而且非常低的。你想让它发声,一般都是电流驱动线圈而带动起来发声。所以喇叭要大声或叫起来,请乐考虑一下这方面。你也可以用坏耳机试的。
2.)声音的低噪问题,不知道你的供电部分是个什么情况?如果是变压器供电或是由直流直接提供,请注意一下电源上的噪声。
3.)大家所说的三极管,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一级级的调,电脑基本上有软件可以输出一些正弦波来1Khz或是100Hz的,你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直流或是交流耦合出给这个电路,或者干脆直接挂在上面,一级级的调,看其有效值的读数。或者找一个滑动变阻的,试试看看三极管的放大。如果有示波器最好,可以直接看到波形的失真情况。这样有助于更理性一点的认识。
以上意见只是提供一点思路,有不对的地方还是请自己多尝试的。反正玩电路基本上在于尝试和感性的认识,再到理性的认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为什么未经设计就直接做了出来?自从弄懂了三极管电压放大原理之后,就一直想做一个最简单的音频 ...

“拿着这样一个裸板的音响,到公共场合去听音乐,是不是很拉风啊?”
到公共场合去,头朝下用手走路,更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着这样一个裸板的音响,到公共场合去听音乐,是不是很拉风啊?”
到公共场合去,头朝下用手走路,更 ...

哈哈,笑死我了,前辈的想法果然与众不同,我们村有一个人,真的能头朝下用手走路,能走几十米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笑死我了,前辈的想法果然与众不同,我们村有一个人,真的能头朝下用手走路,能走几十米远。 ...

要想拿块裸板听,也不能用这样的电路。
太费电,电池很快耗完。
拿片LM386,省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拿块裸板听,也不能用这样的电路。
太费电,电池很快耗完。
拿片LM386,省电很多。 ...

主要是想观察一下三极管电压放大的现象,深入的理解一下它的原理,事实上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网友G:
我的理解
1.放大倍数太大,发射极加个电阻调节
2.基极偏置电压怎么不加

网友H:
你现在的情况是是   学而不思则罔   该怎么办 你应该清楚的

网友I:
水平太差,这那是设计,起码你要知道三极管的基本特性,知道有一个负反馈的概念。
三极管设计的简单放大电路,也需要稳定性设计的。
好多电解电容的正负极都会搞错的。

网友J:
直接用三极管放大,性能是比较差的,建议用专门的音频放大器

网友K:
1、最好负反馈放大,这样放大倍数和稳定性有保证  2、6V供电可能纹波过大,直接引入功放~

网友L:
错误百出

网友M:
...这样的电路搭出来的功放没有噪音才是一个很神奇的表现?能告诉我为什么耦合电容居然用了1000UF.放大的偏置明显没有考虑电流。

网友:
最尾的哪个1000UF的电容,输出了之后接喇叭,然后喇叭的另一头接地
(不是接到正VCC)

网友N:
设计错误很多,很多大佬都指出了。
与晶体管发射结并联的几个102电容都是有害的、多余的,把音频信号都旁路了。
最后那个1000微法电容极性搞反了!

还是解释清楚这个帖子里的这句话吧!难道怕打自己嘴不成?
心私:休得歪楼!至于“功率叠加法”是你说的,简单的功率加法你看不懂。事实上,不管是仿真还是真实实验,都证明是吻合的。
请教授仔细解释“与晶体管发射结并联的几个102电容都是有害的、多余的,把音频信号都旁路了。”这句话!弱弱地问句:你会计(估)算吗?

网友O: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

借贵地回复qzlbwang:克尤子王,你用叠加法计算功率都一年了,摸一摸,你自己都把你自己的嘴巴打歪了没?
借贵地回复qzlbwang:克尤子王,你还是先解释叠加法能否用于功率计算,把那嘴巴摆正了,再来耍嘴皮子来!

网友P:
1,音频耦合电容都是太大,1u到2.2u足够。2,6V电源,输出电容也用不着这么大,因为你的功率不大的。3,你这是A类放大吧,工作点设置是怎么样的?你这样做下来的成本,还不如直接拿个IC来,例如LM4871或者TDA2822,又简单方便又便宜。

网友Q:
学习的初级阶段嘛,是这样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观察一下三极管电压放大的现象,深入的理解一下它的原理,事实上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

恕我直言,我觉得楼主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和水平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如果楼主做设计是凭感觉而不是讲科学、讲原理、讲计算,如果您仅仅是想观察一下三极管放大的现象,那么您的电路调试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问为什么噪声这么大这样的问题。
如果楼主想明白为什么噪声这么大,楼主您需要转变的是态度,就是认真设计电路结构、认真计算元件取值的态度。
就像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如果您的目的仅仅是验证蒸汽机的原理,它就够了,但如果您要进一步的去解决噪声过大,体积过大的问题,那您就需要非常深入的研究它的每一个部件了。

网友S:
前级和后级电源需要增加去耦,试试把电源隔离,前级和后级之间用RC滤波。

楼主:
我在20楼不是说了吗,我主要是想观察一下三极管电压放大的现象,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噪音问题只是附带问一下

网友T:
学习了各种思想。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N:
设计错误很多,很多大佬都指出了。
与晶体管发射结并联的几个102电容都是有害的、多余的,把音频信号都旁路 ...

      还没想好如何解释“与晶体管发射结并联的几个102电容都是有害的、多余的,把音频信号都旁路了”这句话?
——楼主的图中,各级放大器的输出电阻是多少?这几个102的电容并上后的频率特性又是怎么样?转折频率是多少?音频的频率范围是什么?怎么就“把音频信号都旁路了”?
    等着***的新“理论”呢!

网友U:
兄弟是不是想去摆地摊,用这个电路搞点动静出来。。。你做到了。。。真的。。。

网友V:
看着画的图很蛋疼。扬声器2端并一个104的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W:
引用 网友B:
图中恐有误。
第二支管集电极到第三支管基极(300R和33k之间)可能是少了个电容。

我也觉得少了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