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2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查编程手册里面关于UART的寄存器介绍

网友B:
设置帧格式。比如帧头,数据长度,数据,校验位,帧尾等。
当单片机接收的帧格式正确时,表明数据接收正确,然后进行接下来的操作。

网友C:
这个手册上应该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