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识别问题

楼主(2013-08-26):
如何识别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要用语言识别芯片的吧,大家给点意见,怎么弄,拿单片机实现

网友A:
只要实现这三种声音的识别吗?
那应该不要语音识别那么复杂。
你先用Cool Edit (现在新版本是Adobe Audition) 把这三种声音分析一下,
我估计做一个FFT,看一下频谱随时间的变化,你应该就能把这三种声音分辨出来。
然后就是看如何用单片机之类的实现了。

麦克风、幻像供电加OP、A/D、MPU或DSP。软件。
采样频率我估计44k足够了,甚至10k估计都行。

网友B:
LS分析的很详细了,值得参考

网友C(2013-11-25):
语音识别技术现在也是很成熟的了,就看应用了

网友D:
语音识别现在在汽车上用的越来越普遍了,主要就是开车过程当中的接打电话的,语音识别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E:
语音识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的,这其中不光涉及到信号的采集的,还涉及到限号的处理的以及匹配的

网友C:
语音识别技术作好了的话,在民用产品中的应用时非常广泛的

网友F:
用TI dsp 5000系列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