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问题

楼主(2013-08-26):
我向用我的U盘制作一个加密狗。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做一个WEB系统,类似建行在支付的时候,需要插入网银盾才能支付,我需要做的这个WEB系统,只有在插入加密狗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个网站,当拔出加密狗的时候,这个网站就不能够再使用。

有什么思路和方法吗?

网友A:
简单一点儿的做法是可以读取U盘的ID,通常U盘的ID是唯一的。通过判断是否读取正确ID来决定是否允许访问某网址。U盘的ID在厂家是可以被重新写,或者有特别的装置,但通常来说还是比较可靠和唯一的。

网友B:
网银的 U 盾采用的是国密算法的密码芯片。

要看你对安全性的要求有多高了。

网友C:
域天32位智能U盘加密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域天32位智能U盘加密狗

可以去淘宝上找找看

网友E:
该技术对保护知识产权式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网友F:
加密技术博大精深

网友G(2013-09-25):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儿的做法是可以读取U盘的ID,通常U盘的ID是唯一的。通过判断是否读取正确ID来决定是否允许访问某网 ...

这个大致的思路是对的,可具体的怎样实现的呢,我也想知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