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26):
我用了一个USB口的传感器,想用单片机来读取传感器信息,该怎么弄啊?还有,我怎么才能看到从USB口传出的原始数据呢?

楼主:
要通信的双方一致。

网友A:
每个单片机都不一样,你要看单片机的手册,里面一般都有写

网友B:
一定要定义串口协议的

网友C:
其实还是看你要做什么以及通信双方的规定,只要双方都知道数据是什么样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