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II及UCGUI在7寸电容屏上的移植问题!

楼主(2013-08-26):
最近买了几块原子家的7寸电容屏(驱动芯片为GT811),再把UCOS-II及UCGUI移植上去。看了一些相关资料,现在UCOS-II和UCGUI都移植上去了,也能画一些图案什么的。
    现在的问题是到触摸这块就卡住了。主要问题是:在移植UCGUI过程当中,有两个函数GUI_TOUCH_X_MeasureX(void);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需要屏幕的四个角的AD采样值,在GUITouchConf.h当中有#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define GUI_TOUCH_AD_TOP  ***;#define GUI_TOUCH_AD_BOTTOM**;有这么四个值需要处理。给原子家也打了电话,说这款电容屏没有AD采样值,只有屏幕的坐标值。在相关的例子当中也体现了。
1.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想要移植UCGUI需要AD值,现在做了按钮的控件,屏幕也没什么反映。先求助网络大侠们。有在这款7寸屏上移植UCGUI的吗??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呢??
2.在问个问题,电容屏有AD采样吗?电阻屏好像是有的。如果电容屏没有AD的话,那上边需要的四个AD采样值函数怎么处理呢?
多谢知道的大侠指导一下!!!!!再次感谢了!!!!

楼主:
顶,,有大侠做过的吗??

网友A:
在UCGUI中要用触屏, 如果能够获取屏幕坐标,可以不去管那几个AD函数.
可以自己写一个扫描函数, 在里面调用GUI_TOUCH_StoreState()把坐标保存下来, GUI会自己发送WM_TOUCH消息.

网友B:
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CGUI中要用触屏, 如果能够获取屏幕坐标,可以不去管那几个AD函数.
可以自己写一个扫描函数, 在里面调用GU ...

先谢了。。,回去试试!

网友(2014-02-19):
这位大哥,你那个7寸电容屏的UCGUI移植成功了吗?我 最近也在移植,同样是不能触摸,能不能把您的程序发给我借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C(2016-04-0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发现两个问题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u16 x,y;
  TP_Read_XY2(&x,&y);
  return x;
}这里得到的是这个点的AD值
而电容屏中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if(tp_dev.scan(0))//Óд¥Ãþ
        {
                return tp_dev.x[0];
        }else return 0XFFFF;
}得到的是该点的屏幕坐标,而且电容屏触摸时会触发中断,可是我调试时,触摸却没有进入外部中断

网友D(2016-05-25):
这个有参考的实现方案啊